请问显存颗粒加焊可以用热风枪吗?

楼主(2009-03-16):
请问显存颗粒加焊可以用热风枪吗?

网友:
用烙铁好些,热风枪对位的时候只要一抖就完了

网友:
下的时候用风枪吹,上的时候先把4个角对位好再用风枪吹,最后用烙铁走一遍,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用任何工具得看对待什么元件

网友:
可以的,用烙铁 用热风枪都可以的 特别是焊上时,两者都可以 就看你用那个方便了

网友:
可以,个人觉得烙铁多好用

网友(2009-05-04):
当然要用风枪

网友:
当然要用风枪,风力和温度,要掌握好。多多实践,自己感觉。

网友:
我个人经验,不管是什么样的封装,用风枪都是最好的选择。吹的时候醮多一点焊膏,我发觉它们的针脚可以自动复位。

网友:
不管怎么弄好像成功率都不是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