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55笔记本在DOS下正常,一进windows就无显示,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09-03-16):
联想昭阳E255笔记本在DOS下正常,一进windows就无显示,外接显示正常,是灯管有问题还是高压条的问题呀?

网友:
老大
这不是机器的问题
是系统的为题
另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进系统无显要看是黑屏了 还是暗屏了  ! 暗屏才会考虑高压很灯管  黑屏的话就要考虑是系统 内存还有显卡的问题了  建议卸载显卡驱动试试  要是可以的话查显卡和内存 因为是855GM的 内存不良也会导致显卡不良!

网友:
集成的,是显卡也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直接做北桥吧,不用考虑了。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看看会不会黑屏,还会的话那就可能是显卡,没有独显就看看内寸;北桥。注意看一下进系统的时候是暗屏还是黑屏,一般不是灯管和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5楼正解,不行就换,包好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液晶屏上暗屏,看见上面有字,我单独测了下灯管,没问题,又担心老化,把灯管给换了,结果原来是一进系统就暗屏,现在是进系统后约有10分钟就暗屏,是不是可以确诊为高压板的问题呀?

网友:
看下是不是休眠键压到了,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考虑重做系统

网友:
从简,看下是不是按键被压了,不要从大的开始修,那样不好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BIOS问题,重新刷资料就可以的了

网友:
你险要判断是屏暗还是黑屏,才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