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主板故障

楼主(2009-03-16):
顶星TM-815EPM的主板,更换南桥后,上CIII 566(66外频)的CPU正常使用,但换上PIII733(133外频)第一次开机正常(提示CMOS设置不正确),重设CMOS设置后跑代码C1 ,00,C1,00后不动,点不亮。清空CMOS设置后开机可以,但只要一保存CMOS设置后就无法开机了。。忘高手指点一下(已经试过跳线更改外频,故障依旧)

网友:
没办法,那就暂时将就用这566的CPU了

网友:
更新BIOS了,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