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

楼主(2009-03-16):
请问一下,我有台DELL M1210不触,有时又触发,机器进过水,裸板加热了会,就好开,放一天又不能触发,没研究过这机器,没知道这机器是不是M 电压的,
DELL

网友:
上个月修过一台,也是进水,板子夹层漏电,上返修台烘了二十多小时,才好的。

网友:
我想机器有时能够开,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触发的时候量南桥边上的晶振不起振,前天直接加焊南桥,装上测了一天机都正常,先给客人拿去用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