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MS-7102主板进系统蓝屏

楼主(2009-03-16):
一联想主机用的是V星MS-7102的主板,换过主板除外的所有东西了,还是进系统会蓝屏,系统也重新做过了,,,装98进去不会蓝屏,,,也换过给内存供电的W83310的8脚小芯片了,BIOS也刷过了,网卡跟声卡都拆了也是一样不能解决,测得的各处电压也都正常,求哪位朋友有修过或对蓝屏维修比较懂的朋友帮忙

网友:
内存条呢?换了吗?

网友:
LS的大哥,,,除了主板,所有都换过了,,,

网友:
呵呵
我这一块神舟主机的主板是一点网站就蓝屏。。
什么都换过不解。。
上QQ没有问题。。
发现BIOS芯片附近被烧过的。。

网友:
我这个倒是什么都没见烧过,,,就是一过滚动条就蓝屏了,晕了,,,还加焊了北桥了都不能解决

网友:
测过硬盘了没.

网友:
换一个好点的 内存吧!!
有希望好!!
不然就要考虑SB了
把SB的东西屏蔽掉看看

网友(2009-06-22):
SB的东西屏蔽掉看看

网友(2009-09-19):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机子,有时能用,有时蓝屏。。。。。
用两条256M内存,一开机就蓝屏,上独显也不例外
如果,只用256,和原来的集显,就可以用几次,几次过后又会蓝屏。真是郁闷,后来换了一个新的电源。再试试吧。。。。。。。

网友: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怀疑联想的做工了。

网友:
格下硬盘,再装下系统,如还是蓝屏.测下硬盘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一块板,结果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