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脚的BIOS怎样刷啊

楼主(2009-03-16):
手上有一个48脚的BIOS,不知道怎样用编程器刷,只有32脚的BIOS才刷得到,请问各位大虾怎样刷啊?我的编程器是280U的

网友:
你要另购转接板,另外还的看你的编程器是否支持该48脚的BIOS芯片

网友:
PLCC48么?我的编程器是48脚的,不过没有座子

网友:
热插拔刷 最简单 连编程器都省了

网友:
用lab tool 48u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