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TM(MS-7102)不触发求助

楼主(2009-03-16):
测得此板的3.3VSB 正常,USB对地阻值正常,开机针上只有 0。75V电压,是采用MS-6芯片的,
请问心在飞翔老师,这块板是不是通病呢,请问如何修,我把桥取了开机针还是0.75v,,据我所测好像接开机针的元件没有啥问题,,,,,请问飞翔老师这种板哪么修,还有一块P5S533-TVM/S无主供电的维修

网友: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哎,哪位高手请来帮我诊断一下

网友(2009-04-22):
更换开关供电电阻

网友:
你跑一下线路看是去那里了
量一下看电压是在什么地方被拉低的
如果到IO 了IO电压正常你就量排阻电阻之类的
我遇到过一次是IO坏了换了就好了你查一查

网友(2009-06-29):
PWSW REST SPK插线左面 有一个R340的103电阻,把它和旁边的贴片电容所滤波的一端 短路激活一下。我试过。OK了

网友:
可以换一下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