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5芯片

楼主(2009-03-16):
ms-5芯片在主板上是起什么作用啊?坏了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
触发电路..复位电路..内存控制电路

网友:
开机端子没电压,跑线路跑不通啊?一插电就开机!换了能好吗?

网友:
开机端子没电压,先找到3。3VSB,从PCIA14开始跑,主要看1117/1084/7313

网友(2009-10-23):
顶一下!MS-6有什么zuoyong

网友:
插电自动开机,换个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