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不开机,。。。。。

楼主(2009-03-16):
一台三星788显示器,接手时行管击穿,换后不上电,查电源部分没问题,就是次级线圈没电压输出,查了好像没明显的短路,,,没思路了。。。。连CPU供电都没。

网友:
太笼统了,虽然电源坏了,但也要查一下电源IC各脚电压,这样大家才可能帮上你

网友:
电源用的是3842吗?
看看是源IC和开关管有没有坏!~
你换上去的行管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电源应该是集成的IC,DC904之类的东西,说一下个脚的电压,看看大家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
电源IC为DP904C,1脚DRAIN为300多V,2脚接地,3脚VCC 14.58V,4脚F-B 0V,5脚SYNC 0V,是不是保护了..具体该查那一路,还请师父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
高压包坏了没有。

网友: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