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5800D不开机

楼主(2009-03-16):
方正颐和园T5800D不开机,不管用电池还是用适配器都一样,有一点要说的是适配器确定是好的,只要插在电脑上适配器上的指示灯就不停的闪,拿掉电池也一样,怀疑主板有短路问题,故求方正颐和园T5800D主板图纸……及!!麻烦大家帮忙,谢谢啦

网友:
那就是高压短路呀,先看19V供电吧

网友:
上主板的照片看看,是不是ECS 550的板子啊?查一下CPU供电那边是不是有场管短路了?

网友:
查一下电流是多少。。哦。

网友:
都没仔细检查只知道找图纸有什么用哦,很多本本都找不到图纸的,难道就不修啦? 先拆机查查什么问题再问

网友:
我以前修的就是这板,你先测量一下Q33,34,37,39这几个场管有无短路的,

网友:
要我说,不如先测这几个电容坏没有坏,还有电池充电口的那个电容.

网友:
从源头查起

网友:
晕死,接可调电源看看电流先咯~~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更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