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3-16):
我有个三星MP3,听着听着就会突然断电了,以为是开机电路的小电容漏电,去掉之后还是故障依旧。我拆开把所有芯片加焊了一遍还是故障依旧。断电之后只要把电源线拔了再插上就可以开起来了,否则不行。开起来之后,你只要不去动它就可以一直听,你要摸几下,拿起来,还没走几步就断电。请大家,帮帮小弟,这个MP3怎么修啊
不开机
芯片
三星

网友:
可能是虚焊的多。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是用电池开机会断电,还是用电源会断电呢,看是不是电池不行了,还有电池检测电路问题,还有短路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