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焊

楼主(2009-03-16):
现在的主板怎么有那么多虚焊的?不是桥,就是CPU座。是不是工厂都偷工减料了?

网友:
呵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的确是很多虚焊的。

网友:
这样对维修界才有好处啊,不然买一个板子三年都不坏的,我们就没得事做了,
我特别要感谢NFORCE出来的单桥芯片,这个月加焊了20块主板了,全是NF单桥的,太好了,又容易修,何乐而不为啊,

网友:
CPU座虚焊大家是怎么用土办法搞定的?

网友:
板子的虚焊问题多:
1)对工厂绝对不是好事,他们会尽力完善出现的弱点。但如无很好的搜集用户反馈也很难有针对性完善。
2)对维修服务行业也好也不好,说好的是有更多的活儿干,也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加入。说不好的是会出现维修品质差,返修率高,如果成为普遍情况就不是好事了。现实的说:谁不愿意多点维修的活儿呢?

网友:
也是的,说的有理。

网友:
CPU座虚焊,我一般都是在板子的下面垫纸。呵呵效果不错的,不妨大家可以试试看哦。o(∩_∩)o...

网友:
有些上775针的CPU的主板,检测卡显示CPU不工作,为什么把CPU拿下来在放回去,有时候就好了呢?

网友:
775的有时候上风扇用力不均会这样
触点775不怎么好。。。

网友:
对。是的。尤其是英特尔原厂风扇,太垃圾了,上上去之后,主板就变形了。呵呵

网友:
有个 集成显卡 好象也是这问题,没办法 只好买个独立的装上

网友:
都是无铅惹的祸,工艺水平还没有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