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供电管要注意点什么呀?

楼主(2009-03-16):
换上管和下管要注点什么参数呀?就注意管型就可以了吗?要不要注意电压之类的东东呀。。我很菜的

网友:
管子的功率和沟道,我个人都是拆的废板的,基本上都是拆CPU供电这些管子换的

网友:
引用张先生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9%A9%B5%E7%B9%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