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V不加电

楼主(2009-03-16):
我手上有一台东芝M2V的本子,插上电源电源灯是黄色的,不停得在闪,电流表上的待机电压是0.01,有时跳变到0,MAXIM1904没有主供电

网友:
闪黄色的灯是有定义的,一般是闪八下的,闪一下为0,长亮一下为1,四个一组,会组成一个代码,根据代码再查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
黄灯是闪8下就停拉,那是哪里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