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通电保护

楼主(2009-03-16):
外壳是新蓝的牌子!
通电听到电压声没2秒指示灯就灭了!开机检测
亮了电源部位及输出,行幅==电路都没发现有明显坏的地方~通电测电压~电源有供点和启动(只有12V),后把次级行供点断开就正常了,电源模块5S076C有18V启动电压,输出的电压也都正常了,我一步一步断,把包拆了还是一样,IRF634B 升压滤波电容也换了,不装二次管就不断电~我把二次周围部件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这算是保护了吗?具体那里的问题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修复~~`谢谢楼下朋友的回答~~这是包电流过大导致保护的```换上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这种问题很多是 高压包坏了,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看这时是什么现象

网友:
这2天也太忙了所以就没去管....过2天再困难看

网友:
楼主说的你要听,现在不明白什么道理,你修好后或许自己能想明白的.

网友:
呵呵..知道的高手 指明啊  我太忙了都没时间去修它``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答~~这是包电流过大导致保护的```换上个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