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说没有这种元件替代吗?

楼主(2009-03-16):
手上接到一个UPS经观察和测量 发现有三个二极管烧坏了。
型号为:  F3710S
              (第二列看不见)
          40(后面也看不见)
还有一个:F3710S
              (第二列看不见)
          07(后面也看不见)
这个二极管像CPU供电场管模块一样!
哎。。。到电子配件里卖不到这种!     不知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小弟菜鸟~~~~  望各位大哥。前辈们帮帮看看,给点介意。。谢谢 ~~
谢谢~~~~

网友:
外型和供电管差不多。
望各位大哥前辈们帮帮看看。可以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网友:
Power mosfet F3710S 100V 57A Int. Rectifier (x 10) nella categoria Audio, TV, Elettronica

网友:
F3710S是场效应管

网友:
不是场管。。是二极管。。上面都标了国际标致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张先生???

网友:
IRF2807可以代换

网友:
Power mosfet F3710S 100V 57A
功率MOS场效应管F3710S,耐压100V,最大电流57A。
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网友:
看到了吗,mosfet F3710S 100V 57A ,是场效应管。张先生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