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300GT中的Q2场管

楼主(2009-03-16):
有一块双敏7300GT显卡,是带散热片的那中,开机无显示,我测得显卡中的q2 mos管中的S极和g极短路,本人是菜鸟初学者,不知道这块显卡Q2这个场效应管有何作用,如果换的话,应该换什么样的,除了和原来一样的管子,原来的管子上面写着170D 21 6K16P71
4,在这里谢谢老师们的解答!!!!

网友:
这个是给GPU供电的场管,没拆下来测阻值很小,几乎为零.好果这个管子真坏一通电就会保护的.如果可以能电,这个场管就应该没坏.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
再就是Q2的S极和D极对地短路,能否说明GPU也存在短路呢??

网友:
Q2正常情况下为0伏电压 不可能再输出电压  G极是控制极 怎么回事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