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使用注意事项疑惑?

楼主(2009-03-16):
MHDD在使用说明中总是说:不要将MHDD放在需要检测及修复的硬盘上。
这句话的含义总是理解不了,意思是说不能用MHDD检测硬盘?不放在待测的硬盘上,那怎么检测啊?
有高手能告知吗?

网友:
当然是要放到另外的硬盘上了,否则MHDD的某些操作可以使你的MHDD运行文件及其纪律丢失,比如擦出操作。

网友:
打一比方,我现在要测我手里的这台电脑里的串口硬盘,我把有MHDD内容的光盘方进光驱里,之后,进入MHDD界面,会看见第一项是光驱项,第三项是硬盘项,此硬盘恰好就是我要检测的串口硬盘,那么,我不能使用MHDD检测它了?
我要问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另外的硬盘没出问题啊,放到另外的硬盘上,检测什么啊?检测没问题的硬盘?

网友:
放在光盘上是没有问题的,你对他的说法理解有些问题。他的意思是你不要把MHDD的文件放在你要测试的硬盘上,比如你待测的串口硬盘上。

网友:
就是因为理解有问题,所以才问的吗!没问题,我问什么啊?

网友:
放在光盘上?那不是就把光驱损坏了?
这里的放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
MHDD在检测硬盘的时候已经就是“放”在硬盘上了,为什么注意事项里,却说不能把MHDD放在待测的硬盘上?

网友:
MHDD不放在待测的硬盘上,怎么检测?怎么修复?

网友:
指的是MHDD的文件!!!不是检测过程。

网友:
哦,这样啊,可算是理解了!谢谢大师的耐心讲解!

网友:
就是不要把MHDD程序装到待检测的硬盘上,这样说不知道你理解了没有

网友:
谢谢,理解了,彻底理解了!

网友:
最好用硬盘版的MHDD,不要用光驱的,用光驱的MHDD当你遇到问题硬盘有重要数据你到时候哭都来不及,呵呵有什么问题你遇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
打比方说,如果你运行着某个程序,而你又要删除运行的那个程序,是不可能删除的掉的,同理,MHDD是不能放在你要检测的硬盘上,因为在你要检测的硬盘上运行MHDD,你是不可能正常检测硬盘的`

网友:
最好用硬盘版的MHDD,不要用光驱的,用光驱的MHDD当你遇到问题硬盘有重要数据你到时候哭都来不及,呵呵有什么问题你遇到了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我的顾客都是不要数据的,因为都是娱乐玩耍的东西,所以可以用MHDD!
在每次修电脑之前,我都会提前问数据去留问题的,有要求保留数据的,一般那硬盘的活,我都不接!

网友:
张先生的人品真好,这么不耐其烦的指导后辈,但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后辈先学多点基础的东西再请教老师们,要不然城市火柴问的问题真的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