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通电转一下就不动了

楼主(2009-03-16):
CPU供电有4个管子,把电源上面第3个管子拆掉就可以通电。但是装一个好的管子上去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CPU供电有4个管子  是 好 的吗?坏的 就换管    是好的就换电源控制IC

网友:
要同时换上4个管子,如果不行就换电源ic

如果故障依旧,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你拆一个加一下点,看到第是那个短路,个个逐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