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解决]板载内存能否拆除,在线等

楼主(2009-03-16):
松下CF-L2   开始是无法ghost,后来发现安装也蓝屏,如下图

根据提示, 是内存有问题
打开一看,居然还板载256M内存,如下图

如果把板载内存拆装,能不能只使用内存,我在BIOS里看了下,没有屏蔽板载内存选项,而且BIOS还是日文的

见5楼

网友:
据我的经验 拆掉后不开机的!

网友:
汇报一下结果,最后还是没拆
因这机器是客户花1100元大前天买的,结果他昨天就把系统整坏了,拿过来后先GHOST,出错,换盘无果
进PE,发现光驱是好的,MHDD扫描硬盘,也没问题,连一个绿块都没有,在PE里把镜像拷到硬盘里再ghost不上

本来不想弄了,想让他拿回卖机器的地方去弄,客户却说,卖电脑的那人也不懂,也是拿到别的地方去弄,而且之前他也去过另外一家维修,结果也是没装上,还在放在我这儿装

我说这系统不好装,要收100元,对方同意

于是拿安装盘安装,结果蓝屏,用RST扫描内存,发现板载内存可能有问题,因为只用板载内存的时候一运行RST就死机(卡在那里不动)
本来想把板载拆下来,考虑到这机器才买两天,弄坏了再赔不划算,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拆开一根256M内存,只用板载内存装系统,发现ghost还是不行,直接安装,没想到过了,再找一显卡驱动装上,100元到手,HOHO

顺便说一下,这机器是INTEL  830G  显卡,到驱动之家搜一个驱动就OK了

最后感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你指的直接安装是不是,纯安装系统!(没任何东西)

网友:
有的机器是可以拆掉的,拆了不开机的话再焊回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7楼说的很对,我也修过不少ASUS的机器因为板载内存蓝屏的故障。。。
M2400和2000摘板载内存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直接安装

说到不稳定,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过段时间再看看是什么情况吧

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我按过一个NEC的,当时好用,最后加焊板载就不蓝屏了

网友(2009-04-19):
应该加的内存与板载内存不兼容的缘故。

网友:
估计是不兼容的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板载内存可以拆,E255,E260看到多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