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 上电时序

楼主(2009-03-16):
我修到一台DELL D410 不出发。U519上面出来了个3.3V,MAX1999 3.4脚无电压。I/o晶振起振了的。
开机前应该有哪些电出来?
感谢热心回答的朋友,max1999的3 5V是开机后出来。

P3.3V_ALW  P5V_ALW是否分别由MAX1999的25脚和18脚产生?

网友:
DELL本在我修的范围大都待机是按下开机键后才出来的

网友:
多对地打打阻值,看看南桥的周边电容的对地阻值有没有偏低的,别一上来就南桥坏了,我以前修的DELLD400,D610就是那会事,量了老半天没量出来,最后发现南桥背面的电容阻值偏低,怀疑它,就干了,
一次搞定

网友:
看系统供电是否在待机是出现 3/5V ,只要看1999 3/4pin, 如果不受控与其他部分或自举方式的都应该有待机3/5V (前提:系统供电无硬件故障), 这时pin3/4 =2.5V左右。如果受控于其他芯片,就要查图纸了,我没有这张图没法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pin 3.4受控于I/o

网友:
3 5V触发后出来!

网友:
顶起来。 3.3 5V待机都有了。晶振也起振了。就是不触发

网友:
你还是好好看看图纸,你的回帖自相矛盾:
1)1999ON3/ON5只有自举方式才能在待机时有3/5V输出
2)如果1999ON3/ON5有连接到IO芯片,应该是开机后触发得到3/5V
你的贴图没有ON3/ON5的连接,不要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