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诊断卡,亮下就熄灭。

楼主(2009-03-16):
技嘉845GV,诊断卡亮下就熄灭。P4口拔了,也不启动。。诊断卡亮下就灭 .换了个相同IO也不行,现在毛病又不一样了,诊断卡反复跳乱码。。有没有,高手给指点指点。。。
技嘉

网友:
可能是有地方短路吧
不插P4口看一下,还灭不灭,还有就是内存供电的场效应管是不是烧了,这两种都见过

网友:
P4口拔了。也不启动。。诊断卡。亮下就灭。。

网友:
技嘉板用的是专用IO你找个相同的换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