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液晶求助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09-03-16):
明基T705显示器,不通电,按键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拆开显示器,目测各个元件无异常.电容无爆浆,各个元件,以及电路板本身也没烧黄烧黑现象.

5V电应该算正常,但我没找到12V,这个5V和12V是两个类似场效应管提供么?两个块子,一个有5V,另一个是15V,看线路这个15V通过一个保险过到高压部份了,我把高压部份断开,这个15V就变成16V了,总感觉是这个电压不对,但是不太明白,偏高3V电压,是不是处于保护状态了?主要是手头没可替换的元件,一时也没敢下手.

小弟不才,修主板修得多一点,修显示器基本算一外行,以前CRT显示器基本没修过.现在液晶也还才起步,所以不懂的地方还比较多,请各位学友指点点,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明基17的 电源输出3组电压  14 .4V   5V  3.3V

网友:
我也想学学呀

网友:
不开机,则为CPU保护。。。。。查电源部分。从桥之后查起。

网友A:
有貼圖上來的會比較好解決喔

网友(2009-04-16):
請在本區 search ~ BenQ 翻翻老帖~~BenQ 就那幾個故障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