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vcero供电上电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09-03-16):
今天一同行拿过来一杂牌主板,我拿到手里看了一下,有sd和ddr两种内存,而且bios也是双列直插的,跨时代的板子,via的芯片组,南桥是vt8233 ,io 用的是ite公司的it8705f  .

    同行说这块板子加电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可能是哪有短路。我接手一看,cpu旁边轻微鼓起了两个电容,先处理掉在说。
检修过程

由于该板是跨时代的主板,时间比较长,电池可能没电,测了一下电池没有问题

看了一下跳线了正常,(修过无数例子,同行检修的时候放电后没有跳回,以为把主板给弄坏了,拿到我们这来修 )因为有的主板跳线跳不对,也会出现这种保护现象!

打了一下atx电源接口,三点三伏,十二伏,待机等,唯有红色五伏对地偏低,20欧姆左右~

五伏短路,经常坏的是io ,网卡,  rt系列的稳压,pwm,  vcore-upmos ,com芯片,usb口,及一些小芝麻管!

这块主板vcore用的是7500pwm,经常用在破电源盒里面的东西,心想这回有意思了,

该板是由于上管击穿,导致保护上电保护的一例

上图解释

网友:
麻烦版主把这个删掉吧,这里我不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