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0CH合金版4PIN供电有问题

楼主(2009-03-16):
5900CH合金版4PIN供电有问题,卡上右下角有两个电解微凸,其它无异样。表现为接上外接电源后,PC不启动,显示器不亮,管子APL5331发烫,估计是热保护。如果不接4PIN的外接电源,PC可正常启动,但是在降频使用。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更换哪几个元器件可以修复,因为已经出保,想自己修一下。谢谢。

网友:
不测试谁知道是哪里的病?如果懂测试就测试一下!

网友:
换掉微鼓的电解电容,从4PIN供电接口跑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换了那两个220u/25v的电解电容后,问题解决。

网友:
呵呵 简单问题  真换电容换好了
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