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屏和数字屏的区别

楼主(2009-03-17):
模拟屏和数字屏的区别

说法一:

模拟屏和数字屏就屏本身来说是没有区别的,主要区别是在电路上。加到液晶屏象素上的肯定都是数字信号。在屏的边缘有很多行列驱动IC,就是所谓的驱动器。在屏后面的电路板上主要是控制器,控制器将收到的信号转换为符合驱动器时序要求的驱动信号,送给驱动器,点亮相应的象素。

模拟屏和数字屏在这写部分是一样的,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输入上。数字屏直接输入数字信号,RGB每种颜色信号都被视频处理电路转换若干位数字信号,直接送入屏上的控制驱动器,A/D转换是在前面的电路中完成的。而模拟屏输入是三基色模拟信号输入,它的A/D转换是在液晶屏上的电路中完成的。

说法二:

这个问题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关键的区别在输入的RGB信号是仿真的还是数字的。指出你的一个错误,真正的输入到屏上的是一个具体的电压值,这个电压值的大小决定了液晶的偏转的大小,从而决定了透过光的多少,可以认为驱动屏需要的是仿真信号,但绝对不是数字信号(对RGB信号而言,当然时序信号是数字的)输入的RGB如果是仿真信号,这样的屏叫仿真屏,在LCM的DRIVER IC内部进行采样处理,然后把样本值送到TFT上。输入的RGB信号如果是数字的叫数字屏,在LXM的DRIVER IC内部要进行D/A转换,这部份工作是由GAMMA校正电路完成的。

我想再补充一下。如图,这是一个液晶面板的等效电路图。当红色的gate线打开时(比如第3条线打开),source driver的数据(电压)就沿着绿色的线下来了,储存在Cst(液晶的储存电容)里面,这样这一行的点就被点亮了,第三行的每个点的亮暗的程度取决于存储电容上电压的大小。所以说这个电压就是模拟的,数字信号本身是没有电压大小之分的。不管驱动板上来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都要在source driver ic里面做变换。如果是模拟信号,source driver要把对应点的电压采样下来,然后送到source(绿线上)。如果输入的是数字信号,source driver要把数字信号转换成对应点的电压值,然后送到source(绿线上)。数字信号是没法直接往source线上送的。

以上,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如果大家还有什幺不明白的地方请继续跟帖,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LCD真彩显示使用TFT型LCD,主动点阵显示,需要采用源极驱动器(source driver)和栅极驱动器(gate driver)去控制LCD场效应晶体管FET的源极与栅极。源极驱动器接收显示数据驱动LCD列显示,也称为数据驱动器(data driver),栅极驱动器控制逐行扫描。)

说法三:

模拟屏的输入信号是模拟的RGB信号, 一般每行信号要和上一行反向, 还要有配合的VCOM信号, 需要+10V以上和-10V以下的偏压,垂直分辨率一般为230左右;数字屏的输入信号分TTL和LVDS等几种,一般红绿兰三色各用6到8位数字量来表示,不需要外接偏压, 垂直分辨率一般为400以上。

其实数字屏与模拟屏都是用数字信号驱动显示的。现在人们所说的数字屏与模拟屏是从液晶屏的接口来区分的,可以直接输入模拟信号的屏就是模拟屏,要输入数字信号的就是数字屏。模拟屏比数字屏多了个A/D转换器,用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数字屏就直接处理数字信号来显示。数字屏从它的信号传输方式来分,可分为TTL,LVDS等等方式。

模拟屏和数字屏的屏本身是没有区别的,点亮的时候驱动行列驱动IC用的都是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