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时闪一下就断电,但又测不出有短路。

楼主(2009-03-1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360的
笔记本
开机时闪一下就断电,我仔细测过又测不出有短路,大家是怎么修的?待机是正常的。3V5V都正常,我觉得可能是那个电源芯片坏了,我把cpu的电源芯片max1987与上下mos管全拆了还是一样。上电时间太短,没办法测是哪组电压不正常,请各位给点意见。。。
笔记本

网友:
谢谢。不过只能触发一次就保护了。再按没反应。要扒了电源再插才行。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情况,但掉电的时候能够听到轻微的滋滋的电流声音,也是一触发就保护,去掉CPU处的场管就没有电流声音了,但还是保护。怀疑跟CPU有关,但没有相同的CPU去试。

网友:
我修过好几个了,80%是cpu虚焊

网友:
看看PG信号有没有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