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845GLM+ 点不亮

楼主(2009-03-17):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点不亮,但是开关键有5V的电压。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光点不亮开关键有5V的电压,别人不好帮你的,你有没有上检测卡,是不是不跑码.有没有时钟信号,有没有复位信号等等,点不亮有很多原因,建议楼主到新手区看看,我这里帮你找了关于点不亮的一些问题你自己看一下或许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bbs/s ... mp;searchsubmit=yes

网友:
看看南桥热不热,热的话直接换AGP旁边的供电MOS管,一般这种板子都是3055

网友:
先查南桥3。3V 和平共处。5V 及格2。768是否正常?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看是 什么管开关机的啊

网友:
以I/O为中心查开机电路 61 68 72脚(83627)

网友:
开机针上5V好像高了。查开机电路。是进IO。还是进南桥。再说

网友:
建议先上诊断卡,看跑的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点太笼统了,接着查。

网友:
想知道最后的问题^^^………………

网友:
我建义楼主还是查一下待机电压正不正常,如果这都不知道如何去修,最好还是在新手区去泡泡

网友:
你说的是不可触发吧,南桥有没发烫,1117是否正常,IO,32.768晶振。。试用手指摸晶振两脚,看是否可以触发。COMS跳线,电池。

网友:
南桥有没发烫,1117是否正常,IO,32.768晶振。。试用手指摸晶振两脚,看是否可以触发。COMS跳线,电池。与电源连的3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3627%2B%BF%AA%BB%FA  断箭大师专题,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