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管发热可能是那儿引起的

楼主(2009-03-17):
有块板子CPU供电管发烫,但是能正常用,可能是那儿的问题

网友:
没有一个人回呀

网友:
前两天还能用现在开始死机了

网友:
有如下几个原因
1,周边电容或电感线圈问题
2,电源IC问题。

网友:
DC-DC电路中MOS FET温度高主要是转换效率变低或负载重,原因比较多。有条件的先测试开关频率是多少,实际频率是多少要由电路架构决定,低于200KHZ的可能就出现开关管温度偏高。。。

网友(2009-04-16):
和管相连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2010-07-04):
要是很热的话 就直接找个MOS管叠上去焊在一起减少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