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帮忙看下电源是啥问题(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3-17):
一个电源不插主板上用东西连接黑线和绿线后电源启动开始转起来用东西试了12V和5V的电都有,但只要把电源插到主板上后就启动不了主板按启动键没有反映,主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源那里有问题了?谢谢
下午打开电源看到有一电容鼓包将其换之好了,这就叫一个电容惹的祸

网友:
查连接黑线和绿线前后的灰线电压。

网友:
谢谢朋友回复,想问下灰线是起什么作用的输出多少V才正常?现在发现个问题这个电源灰线那个并排的另一口也有条白线,和其它的电源比较了下发现其它的电源灰线并排的那个口都是空的没有线,难道是多出这根白线造成的?谢谢

网友:
查紫色线 待机5V电压正常吗?   应该是待机电压功率不够。

网友:
查紫色线+5vsb回路电容.

网友:
感谢各位帮助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谢谢朋友回复,想问下灰线是起什么作用的输出多少V才正常?现在发现个问题这个电源灰线那个并排的另一口也有条白线,和其它的电源比较了下发现其它的电源灰线并排的那个口都是空的没有线,难道是多出这根白线造成的 ...
引用 网友A:

那是PG 信号

网友:
没说解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