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进COMS有把锁

楼主(2009-03-17):
我有一IBM R30进COMS有把锁,这个密码要搞掉刷24C08,还是刷BIOS,那位有这个本本的资料可以传一下吗?
刷BIOS

网友:
当然是刷24芯片了,呵呵,刷BIOS做什么?
另外,你有BIOS的转化座子吗? 不要搞不好不开机了

网友:
用解密软件试试,好象 IBMR30主板上有一芯片换掉应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