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芯片8712的代换

楼主(2009-03-17):
请问,各位朋友我的技嘉主板上的8712坏了,能用其他板上的8712代换吗,先谢谢大家。我是新手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不行,技嘉的I/O与其他品牌的不一样,是厂家专供的,只能换技嘉板上拆的同型号I/O

网友:
去电脑城买个一样的坏板,呵呵,我有时候找不到同型号的零件,我就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