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量产工具 量产工具 phison-UP10量产工具v1.78

楼主(2009-03-17):
金士顿量产工具 量产工具 phison-UP10量产工具v1.78

金士顿量产工具 量产工具 phison-UP10量产工具v1.78.zip

网友:
做什么用的?

网友:
金士顿U盘量产工具是能改写其相对应的主控芯片内的数据的工具。从应用角度来讲量产工具能将U盘分区, 可以分为 移动盘+移动盘 移动盘+本地盘 本地盘+移动盘 本地盘+本地盘usb光驱+移动盘 usb光驱+本地盘 这些组合部分量产工具功能应该还有根多改写容量 , 改写生产厂商信息, pid/vid等等等等

网友:
我的KINSTON 找不到主控芯片型号 (芯片精灵找的)
想量产都不行
是假的吗?

网友:
v1.78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