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接针最快方法

楼主(2009-03-17):
找一个能放进cpu针的针头然后在把针头斜的地方弄掉,磨平,在一毫米的地方夹瘪,在把cpu针放到里面,这回就可以开始焊接了,即快焊的又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ght=%2B%C3%FE%C3%FE
还是去看看“摸摸”的杰作吧!

网友:
风险很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