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进系统

楼主(2009-03-17):
装的是XP克隆版的。能刻完,从百分之一走到百分之百。机子不就开始重启了吗。然后就有一个光标在那闪啊闪的,像是没引导,可是调了硬盘引导啊,还是不行。BIOS刷过了,不行。怎么办?帮下忙!

网友:
看看硬盘上有没有其他被隐藏的主分区。

fdisk/mbr

网友:
硬盘引导分区有没有设置作用分区。。。。。

网友:
以前碰到次类故障,换根内存就好了

网友:
你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另外就是看看有没有隐藏的主分区(一般是品牌机会隐藏主分区)

网友: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试过了,不行。硬盘放在别的主机上就好好的。

网友:
能刻完,从百分之一走到百分之百。机子开始重启,这时候多是内存问题,或者硬盘没有引导造成的

网友:
哦  我在试试八  呵呵  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不支持GHOST
全新安装

网友:
昨天遇到过,清下BIOS就能进了,否则,一直是光标在闪!

网友:
做正式版的,系统重新分区

网友:
什么叫正式版的?小弟不懂。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一下··有可能就是硬盘分区没有分好。。。。

网友:
哦,先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