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tar HN198 开机黑屏 电源灯闪烁

楼主(2009-03-17):
上电黑屏,电源指示灯闪烁,拆开后拔掉屏线后再上电,批示灯正常绿色,背光点亮,两秒后指示灯变为黄色,背光熄灭。请问修过这机器的朋友,难道是屏电路坏了?还是驱动板有问题?恳请高手们指教~
黑屏

网友:
已经修复~故障原因为电源的+5V滤波电容漏电导致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将两个10V/1000UF电容换新后,机器一切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