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下6600E 显卡维修经验

楼主(2009-03-17):
最近修卡挺多...选一个 例子出来.....
今天接到一块送修6600E  双128显卡
到手测试 正版花..
用 MATS6测试..测试结果 是C区的C16-23错误

显存从左望右数...  是 U5   U6   U8   U9    右边从上往下数是U11  U12  U13  U14
开始用短路法测试.. 测得是U5故障..芯片型号为  K4D261638F -TC33 我用 K4D261638F -40 更换 ...  更换完 故障依旧.. 我就怀疑是 GPU 虚焊.. 上BGA机.     10分钟后.... 下机测试..   OK  跑3D 正常 .. .

    PS....  MATS 是好东西.. 不可过于依赖..

网友:
测试结果中有显存数据位出错,并不是说明故障点在显存这块。
还要用打阻值法,来确定故障点。
这些,在过去的帖子里都有讲过的。

呵呵,
PS....  MATS 是好东西.. 但要会正确使用..

网友:
感谢 郭版主 指点.....

网友:
实际上mats并不是告诉你哪颗显存错,而说的是哪个数据位错,显存上有数据位,GPU也有对应的数据位,看看电路图就知道,显存的数据线直接连到GPU,当然有的经过排阻,所以某个数据位出错,有可能是显存坏,当然也可能是GPU上对应的点空焊或坏掉,我们要作的就是根据出错的的情况,来综合判断是显存还是GPU的事,当然先处理显存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必竟作显存要比作GPU风险小的多~排除了显存,再考虑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