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问题。犯了低级错误了。怎么办。求教

楼主(2009-03-17):
原来是NC6000的通病。5秒自动断电。拆机想加焊1987.结果上焊膏的时候有锡掉上面把引脚短接了。所以用风枪吹下来重新焊接了。。不过没通电的。现在开机第一次能点亮。第二次就点不亮了。CPU 有个供电MOS管击穿了。换了个能点亮。第二次还是不行。这个管子又烧了。。现在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可能是1987到场管的控制线断了或虚了

网友:
检查你所修的东西
上次我弄断根线,在所拆芯片下面,很不好发现

网友:
可能还有其它地方还有短路,详查一下

网友:
发现不了啊 。而且每次都烧同一个管子

网友:
把1987重新焊一次看看,另外问问烧的管是上管还是下管.

网友:
1987也换了吧。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 如果短路的话 很容易烧CPU的 我以前就烧过了~一烧烧一片!不要轻易加电

网友:
同意2楼的看法

网友:
嗯,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重新焊1987吧...最好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