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T5800或T5810使用的PC87591E-VPCI01

楼主(2009-03-17):
各位同仁,在下求方正颐和T5800或T5810使用的PC87591E-VPCI01,不管新旧,是否拆机,只要能正常开机显示即可。如果是旧主板也可以自己拆下使用。请各位帮帮忙,在下多谢了。QQ:316651711.E-MAIL:APIN365@163.COM

网友:
G550的吧,这个芯片根本就不带程序,但是要求后缀一致。网上都是以诡传诡。

网友:
可是后缀完全一致,仍然无法开机是什么缘故?

网友:
查5V自身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查eC工作条件,所有的EC工作条件无外乎以下几点:供电、实时时钟、LID信号、AC检测信号、EC到BIOS的总线。

网友:
5V本身正常没有短路。供电、实时时钟、LID信号、AC检测信号、EC到BIOS的总线都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BIOS都已经换过,也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同型号的主板上拆下一片肯定是正常的PC87591换上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但换新的PC87591就无法开机,这是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那就是我理解有问题了。我自己也有点搞不懂了,我上次把客户一片吹炸了,装了一片新芯片上去。这样的芯片我买了3片。现在还有两片在手上。

网友:
恰好我昨天接到一台T5810D,故障现象为在Logo处反复重启,检查结果为反面SIS302LV编码器有问题,下班之前没来得及装,本来准备早上过来装起来。今天早上来看了你的贴子,我就做了个试验,拍了几张照片。大家探讨一下。

这是原来的EC,注意第一排文字:2S406AE

这是新EC,第一排文字是2S418AB

换一下,现在2S418AB这一片装到板上了。

仍然正常开机

网友:
我看到在不同公司代工的主板架构上,同是使用的PC87591这个I/O,但是有些脚的定义都不一样!
应该是写有程序的吗?
会不会购买的新的I/O(如97551),厂家会在里面写上通用的标准程序,也就是说可以匹配大多数架构的主板呢?
请大家赐教!

网友:
这个板情况比较特殊,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

网友:
pc87591E-vpc101和pc87591L-vpc101好像不一样的,深圳买芯片的人说不能代换

网友:
无边你的故障没有判断错吗?G550如果是不规律重启,一般北桥的3.3V供电不稳定造成的,换掉供电MOS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故障了,北桥的3.3V不是1632直接提供的。

网友:
确实有问题。我照你说的试下,3Q。

网友:
安徽这么发达吗,我到过合肥,感觉城市不是很MODEN啊
可是版主的,照片,以及所述,看的出来,版主是个高手
有机会,去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安徽和其它省比是不发达,但是不代表人的大脑不发达。

网友(2009-04-23):
总共买了4片PC87591E-VPCI01,两片全新的根本无法开机;两片剪板的其中一个可以开机但无显示,另外一个还是无法开机。

网友:
所以说,此芯片内部有程序是毫无疑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相同型号主板拆机使用,实在不行就买剪板片,凑巧也能用,至于新的估计能用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另外,这片加电无显示的,是不是芯片内部程序与原机不同导致通电无显?待找到同型号主板的片子后才能有结果,正在寻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