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0c网卡驱动打感叹号

楼主(2009-03-17):
本人手头有一块精英rs482-m754主板,网卡是rtl8100c的,网卡的驱动打感叹号,而且我的winxp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网卡芯片也换了,那个网卡的bios也换过了.还是依然如此,最后接上外置的网卡,就联同自带的8100c网卡也好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是系统冲突不?

网友:
不要用GHOST带的驱动  要到官网上下载原驱动程序  如果不行 那真的是网卡不行了

网友:
这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更新一下驱动应该就能好,另外换网卡之前应该看看接上网线后,网卡上的灯是不是正常亮起

网友:
我想驱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吧!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2011-10-07):
用诊断卡擦起试一试看看跳码是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