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定格"死机问题

楼主(2009-03-17):
我的电脑配置:
CPU::AMD 810 四核
主板:昂达A790GX+
内存:金士顿 2G DDR3 1333 x2
显卡:迪兰恒进 HD4850星钻版
光驱:先锋 DVR-217CH
显示器:(方正的LCD)
机箱:
电源:酷冷至尊战斧500(eXtreme Power Plus 500)
音箱:三诺 H-223金牛版
散热器:金蚂蚁(加3个机箱风扇)
操作系统:上海政府XP

电脑才买回来一个星期,用的时候,频频出现画面定格死机(画面卡住不动),
开始我的想会不会过热,于是我在机箱内多装了几个风扇,过热的问题解决了..
可是并没有把问题解决,很奇怪,定格死机不很规律,有时一两天一次,有时一天好几次,
最让我郁闷的就是有时一天居然给我死了5次以上....
我以为是系统和驱动的问题,我就把系统和驱动都又装了一次(都用主板显卡自带的),但问题还是没
有解决...
于是我去找售后服务,说我电脑有问题嘛,但在他们那玩了一个下午游戏也没出现问题啊,说没问
题嘛,我可是频繁出现画面定格死啊!!!
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啊,是我人品不好还是.........
请高手们帮帮看下........
谢谢...
(我猜想是不是主板和内存的问题,但又说不出是那有问题,郁闷)

网友:
内存和 主板 电源都 有可能

网友:
频频出现画面定格死机(画面卡住不动),另外鼠标,键盘有反映,说明是有什么程序在运行。

网友:
有可能是你打开了什么程序,运行有问题,所以卡在了那里,上个月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装个正版的杀毒软件,杀了两个病毒就好啦

网友:
既然售后服务那玩了一个下午游戏也没出现问题,那就很能是电源问题了吧(你唯一没有拿到售后就是你家的“电”),你查一下连接机箱电源线的插座(要用质量好的插座),如果没问题换个电源再试试,有些奇怪的问题很多是由电源引起的。

网友:
我就纳闷,你的配置那么高,(花了不少钱吧!)怎么搞了个昂达的主板?被电脑公司给黑了吧…
我以前就在电脑公司做过售后,也遇到你这样的客户,巧的是他的主板也是昂达的,后来发现有个电容鼓了一点,换掉OK。这个牌子很垃圾,但是有一个优点,便宜!

网友:
硬件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