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V 220UF电容爆浆了,可不可用200V 200UF两个窜联替换

楼主(2009-03-17):
450V 220UF电容爆浆了,可不可用200V 200UF两个窜联替换

网友:
200v 200微法电容两只串联=400v 100微法。串联后还要加均压电阻

网友:
临时替代可以,长期最好还是用150~330UF/450V的电容替换.

网友:
不行的 最好还原型号

网友:
可以的,但要保证分压均匀,不然电压分给一个电容超过200V 那就要爆了

网友:
要真的没有用两组你那样的,串后再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