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CMOS不保存一例

楼主(2009-03-17):
今天上午修好一块cmos不保存的板子,华硕P5GPL-X。测电池电压2.9,没有问题,跳线冒上也有电压。但是发现发现这个电压时有时无,感觉座子有问题,就用镊子掰了掰弹簧卡子,还是老现象。本想换个电池座,发现后面有松香,看了这个座子已经被人换过了。仔细观察了下这个电池,表面不太平,就另换了一块,正常了,但是开机后还是不能保存信息。查电路上相关的电阻和二极管没有异常现象。
我想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信息还不保存的话,应该跟频率或者南桥有关了。先对晶振下手,从废板上拆了一个,换上试机,一切正常了!小故障,俺是菜鸟,不要笑俺呀...

网友:
宝贵经验 多谢分享

网友(2009-09-21):
俺遇到多一个,电池座子氧化的,测量才0点几伏,最后发现是座子弹片氧化掉了,接触不良!那烙铁搪锡,ok!
又学了一招,晶振会引起无法保存!

网友:
多是CMOS供电问题引起不保存,晶振也会,??此板工作肯定是不稳定的吧!!!

网友:
晶振造成cmos第一次听说,又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种主板我碰过很多啦,但是给人家修要30块·看到你的帖子我又学会了,又省了30块·,多谢了··

网友(2009-11-05):
饼哥,我也孤陋寡闻呀!正碰到一个,测两个二极管没问题,把coms电路中的滤波电容也拆了,还不行。现在马上去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上次我还碰到一例,那个CMOS清零的跳线子坏掉了,造成默认接法的2根排针接触不良,换一个就OK了。

网友:
正好有一板不保存CMOS,我试一试

网友:
连谐振电容也一起换了要好一些吧。

网友:
晶振不行,那开机正常吗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我只碰到过座子不行的,晶振也会如此,下次就有章可循了。

网友:
有时候某些解决办法确实。。 我还碰到有个板怎么装系统都不过 最后把主办扔到水里洗 然后吹看 OK了

网友:
主板就这样,啥毛病都有,有时就是我们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有时候某些解决办法确实。。 我还碰到有个板怎么装系统都不过 最后把主办扔到水里洗 然后吹看 OK了
引用 网友A:

你太厉害了,把主板扔到水里这样的绝招你都想的出来!
就是不知道这块板还有几年命了!!

网友: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97421-1-1.html
----------------------------------------------------------------------------------------------------
我来试试用水洗主板,以前看到有人说过,反正有老板子,试验下。

网友(2010-01-04):
有的板,原本电池电压也正常,什么也没搞,换个新电池上去就没有丢失CMOS了,就不知是什么原因,没理由主板挑电池吧?

网友:
我只是来看看,,不说话!!!

网友:
晶振引起的问题真多,谁能回答虚拟声卡示波器能测32。768吗

网友:
学习,俺是新手!楼主的精神伟大!

网友(2010-02-26):
经验宝贵,又学了一招,多谢分享!

网友:
晶振也会照成CMOS不能保存,第一次听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让小弟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主板洗水是可以决解一些小问题的。洗水后吹干,应该不存在对主板寿命有影响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此类现象,又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啊 再遇到还真要换换试试了

网友:
晶振坏1主板点不亮,2主板走时不准。你说的这种情况还很少见。

网友(2010-04-08):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CMOS不保存的,试试看!

网友:
太好了,有学一招。

网友:
学习了,
有一台机,上电池VBAT就是没有电压,把I/O拆了也是一样没电压,二极管也都是好的,
插上电源可是有电,想是不是那里有轻为的漏电啊
现在还没修好, 想可能是南桥, 最后没修好, 给了客户

网友:
洗板的人都是人才   佩服

网友:
为什么要洗板呢?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主板不保存的,测量电池电压正常,老是COMS掉电,好了,现在我也可以换换晶振了。

网友:
太神奇了 ~~~~~~~

网友(2010-05-23):
这也行?服了

网友:
呵呵,这个有啥奇怪的,我前几天还遇到一个adm的cpu问题不能保存cmos信息的,你们遇到过没,换cpu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