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发热,取下1117能开机

楼主(2009-03-17):
有个众诚845的板子,1117发烫,南桥不热,1117输出电压0。57V取下1117后加电开杨但是不跑码,1117输出端对短路(取下1117也短路)板子不集成网卡,南桥周边电容不短路,会是那儿坏,南桥I/O?I/O是8711F-A

网友:
SB挂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因为它没有别的3VSB了

网友:
呵呵,是南桥挂了,我遇到好几块和楼主的情况一样,结果是南桥挂了

网友:
1117 对地  不集成网卡的情况下 多数是  南桥 挂了..

网友:
绝对是南桥挂了

网友:
无法判断是哪个挂了,可以采用共性法(假设是SB挂了,可以量测USB,1.5V啊是否对地短)

网友:
拆下网卡  再量下3VSB还短路不

网友:
+可能是桥挂了,为了更好的判断可以把外围的东西摘下来在量一下啊

网友:
把1117吹下,然后用电阻档测与南桥相连端的对地阻值!

网友:
百分百SB挂了

网友:
拆IO,如果有门电路,也拆掉。在量下1117三端稳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说了板子不集成网卡,为什么还要
"拆下网卡  再量下3VSB还短路不 "看来8楼的笨蛋蛋是晕了......LZ取下1117PCIA14 3.3V正常吗?PCIA14阻值正常吗?

网友:
1117吹下了还短SB挂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1117坏大多数SB坏

网友:
SB坏的了吧```

网友:
请问购买多少钱的配件才可以加入到QQ技术技术群,我前段时间刚买了两百多块钱的,现在可不可以加我啊

网友:
IO芯片取了不行  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坏了 换吧!没别的办法

网友:
南桥 坏了...........

网友:
量一下A14对地阻值。偏低的话拆掉网卡芯片。还是偏低的就是南桥坏了。1117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它是给南桥供电的呀

网友:
1117发烫大多数SB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