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怪病,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2009-03-17):
一片915主板怪病,做系统时候显示的画面就像显卡没有装系统时候的画面,像素非常的低,GHOST系统也能构完,就是2次重启的时候,找不到硬盘,系统提示是几个不成文的乱码,在到PQ下查看硬盘分区,已经被合成一个没有被启用的盘符,容量也看不到,在BIOS下却能看到硬盘容量,换好的硬盘开始正常,只要一挂到这机子上,就被修改成上面所说的样子,拿一片做好系统的硬盘装上开机,进度条跑完就被重启了,在看也给修改成一个盘符,也看不到容量,BIOS我也刷了,还是这样,内存也换试过了,考虑是主板的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部位!发帖请大家帮助。

网友:
将COMS载入出厂设置,你试过没?

网友:
有这几种情况一是bios中毒二是数据线有问题三是接口有断针

网友:
你把出问题的硬盘挂到好的机器上试试,如果正常,那就如楼上 秦怀文 所说,换条硬盘数据线再试试。

网友:
看下IDE口旁的贴片电容和电阻,给南桥加焊下,

网友:
BIOS清零,换排线,都试过了。现在怀疑南桥到IDE接口的之间的电路

网友:
SB的问题大些``

网友:
应该是BIOS有问题,冲刷个BIOS

网友:
建议你换个光盘试试一下,或者按正常的装系统顺序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朋友观点.试后不行的话,再换内存、显卡、数据线等等,挨个排查。个人认为,这种情况硬件一般无大故障。

网友:
如果你用是IDE的盘,换个串口盘试下。以前我也遇见过串口盘装系统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挂个IDE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