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了个焊接难题

楼主(2009-03-17):
接了个东芝的二修机,想拆掉EC量一些点。第一次见到这种封装,不知道里面是个什么情况,怕拆下焊不回去,有兄弟拆过吗。EC型号是SMC KBC1122,从外面看是QFN的,但是资料显示里面还有一圈引脚。

或者哪位兄弟有点位图的贡献一下,英业达的San Antonio

网友:
BGA都不怕
怕它干啥

网友:
没有关系的,拆!好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找了下,版主看能用否!

网友:
拆,不要怕,有很多人支持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严重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要焊不回去你帮我焊不?

网友:
精神上全力支持LZ~~~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互帮助!
我在工厂做了3年,刚到外面搞维修,希望以后还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先加焊油吹下芯片,保持焊盘上的锡饱满,吹平。重新更换好的芯片安装上就可以了,焊接温度掌握好。

网友:
弄回去了,现在不上电,不清楚有没有焊牢。

网友:
有失败才会有成功,继续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点位图怎么用啊。我不会用,我只能点到点上知道它的编号和脚位和电压。不知道他连了哪里。

网友:
强人~~~要是QFN那就好焊了。。。。。这种倒没遇到过..试试只用风枪吹。。。把握好温度。。

网友:
随便拆,很容易弄好的.这东西特别好焊

网友:
就当BGA焊好列 别说2圈 3圈 4圈也可以的撒 拜读斑竹多次文章,这点小问题应该难不到你吧

网友:
看好方向就可以

网友:
怕焊不好, 就上BGA吧! 当SB,NB搞

网友:
小俊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是在板背面用热风筒拆和焊 在拆的时候一定要在元件上多上焊膏 这样元件就泡在焊油里 元件拿下来来以后 焊盘的焊点是平的  不需要在整理 焊上去同样道理 开始不要镊子去按压元件 因为焊油的作用  元件基本是浮在焊点上面  锡化了以后会自动对位  在背面加热 上面还可以边加热边调整 是很容易焊接成功的

网友:
焊东西都怕 那还修什么东西勒 LZ.......对你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D:

见笑了!

网友:
我们版主很强悍的

网友:
无边兄这个帖子收获很多强人啊,哈哈~

网友:
这个看来焊接有一定的难度,用580就可以韩了

网友:
这芯片尺寸不大,焊接不会太难,

网友:
哈哈!就是只要轻一点搞就行了!那很好焊的

网友:
楼主,最后结果如何?修好了吗?

网友:
我焊了二次老是里面的脚空焊,不上电

网友:
小俊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是在板背面用热风筒拆和焊 在拆的时候一定要在元件上多上焊膏 这样元件就泡在焊油里 元件拿下来来以后 焊盘的焊点是平的  不需要在整理 焊上去同样道理 开始不要镊子去按压元件 因为焊油的作用 ...
引用 网友E:

非常同意这位兄弟的做法,有时比较难焊的,多用点助焊剂还是很容易搞的。
没有过不去的河,只要有好的工具!还要会用工具。

网友:
不入虎穴,怎得虎子,拆了再说。只要你敢拆,装就不是问题了。偶混到现在还买不起BGA焊台,搞个风筒用了两年,啥玩艺都拆过,  串口硬盘的电源接口还有那个键盘鼠标接口全用风筒拆装过

网友:
热风筒真的很好用的 我原来用的一把很垃圾 50元处理了 又买了一把工爵的可以控制温度  风速三挡 LCD显示 用起来还可以  除了板子很大的北桥  一般的板几乎所有元件都可以拆焊  内存和显卡插槽  478CPU座 775的座只拆过没有焊上去过  哈哈  键盘鼠标接口 电容 场管  IO  都可以搞的很顺手的 特别是焊南桥和IO是很爽哦  哈哈 现在买了SP380了 这把风筒用的还是多  比850都用的多  8205除了植下锡球   基本闲着 我就是卖了锡炉买的风筒  风筒基本代替了锡炉使用功能 而且作用更全面

网友:
楼上的,看来你跟我一样穷吧,都是穷兄弟,还用风筒,不过,看看别人靓靓的BGA返修台,真心动呀
有机会还是要买一个,那家伙,不说好用吧,好看就没话说了,往店门口一放,围观的人都不少呀

网友:
支持你啊,有问题就要解决,怕也没用的,胆大心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