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lw3202a电源杂音求助

楼主(2009-03-17):
空载正常,各电压输出正常,无杂音.上机不进系统也无杂音,一进系统就开始吱吱叫,似乎那一路负载过重,
开机带载状态查各项电压正常.主开关管二只10uf50v已更换,故障依旧.电脑正常使用.带三个硬盘做假负载都无杂音一进系统就有.系统关闭那会声音特大.求高手指点.我没思路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在线啊,麻烦指导一下呵!我只要知道检修思路就可以自己去琢磨的.这个电路不是很复杂的. lm339
ka7500 组合.输出端电容我也检查过了.是不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声音呢.但开关变压器发出的不是这种声音啊,变压器应是连续的啸叫啊!有没有可能负载过重拉低了振荡频率.可也说不通啊!

网友:
把300V的两电容换了一试.

网友:
如果风扇没问题的话,就是开关变压器响的,肯定一点是电源初级的问题,你的说清楚点,比如你换了什么,开关管是什么型号的,说详细一些,重点检查自举电路和保护电路吧,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300伏电容我量电压是平衡的,没有换,一会换下看看是不是容量变小了,7500已换,两个主开关管型号2sc2625其两只加速电容10uf50v已换.风扇没问题的.肯定是开关变压器响就好办.

网友:
300v470uf电容也换了,没变化.

网友:
比较郁闷,换了几乎所有的电解电容.主开关管升压电容`二级管,检查了加速电阻,开关管还是吱吱响啊
主管型号2sc2625,推动管c3198.没有现货代换,测试是好的.494的8,11脚电压为1.82-1.83.

网友:
换一下 TL494  8 11脚控制的C945试试

网友:
8脚步11脚用的是c3198是好的但我昨天测试时把辅助电源管+5vsb二级管断了一只,它是两只n5822l输出端并联,阳极各接变压器线圈一端.加电时忘记焊上.一阵青烟冒出.查烧494,3198烧一只.原因是494供电共享此变压器,由另一二级管输出.断5vsb可能导致负荷变小电压太高.用c945配对更换.故障恢复.唯吱吱声不离耳啊.各位在修电源时及取俺的教训啊.不要修不好反而修坏了.求高手指导.不为别的只想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
哪位大侠进来看下啊.没办法了啊.我这没有大的假负载.挂了三个硬盘没动静.在.3.3伏挂一个人5欧姆大功率电阻.能听到轻微的丝丝声.断开就没有.电容都换过了.3.3伏回路用b2045.手边没有合适的可代换.有没有可能是它性能不良啊.

网友:
不是b2045的问题..求各位高手指导啊.俺这会准备重新回到主回路去查查.在线等啊.求求求!

网友:
我记得我修了一个支支响的且带不动负载的是7500的PIN8和PIN11输出不平衡造成的.但我修的那个和楼主说的故障有点不用啊.你再看看两个主开关管的C-E极的压降是不是相同呢?

网友:
我的也是吱吱好像是开关管再响
输出电压都不够
用手转动风扇能转但是过一分钟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