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 做不了系统-不引导

楼主(2009-03-17):
我接到一个D410 本本,他拿来说做不上系统,我就给他做系统,但是怎么做都不引导
在DOS下都可以用,BIOS里也找的到硬盘,但就是不引导!!!!
不知道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检查硬盘分区是否正常```是否有作用分区`````

网友:
硬盘换过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软件问题,你可以打开COMS,装载默认设置。再试一试。一般在DOS下能用,不引导的,多为BIOS设置不正确

网友:
还有一点要补充一下,有的机器不能用GHOST做系统,要用纯安装盘装系统,否则不认。

网友:
你可以在DOS下使用"fdisk /mbr"这个命令试试.

网友:
南桥换过了,还是一样,你们说的也做过了,还是一样,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把GHOST文件和*EXE文件复制到除C盘以外的其它盘,在DOS下转到存文件的盘符,再输入“GHOST”做系统。

网友:
1:网络ghost

2:外挂光驱

3:看来楼主更换南桥轻轻松松的,和焊接个MOS管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我在一台康柏机遇到过,是主板有断线!!!
你拿同机型装好系统然后把硬盘换回这台机试试能不能进系统,能就赶紧备份好~~~下次在PE下还原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有断线..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以前在一个台式机上 遇到过这种情况,安装完后 重新起机 就是不能引导,做了几次都是这样,无意中发现是IDE线松了,插紧就好了,这个能不能给你个启发

网友:
外挂光驱,DOS 运用GHOST  网络ghost 只要可以做系统的方法,我全做过了,就是不引导,
我这会也在看是不是你们说的断线
但断线问题不好查啊!!!

网友:
换SB桥那么简单???不是吧,我们换个桥,根要半条命一样难
从IDE口追线看看,是否有无问题。你还得保证你的BIOS无设置错误

网友(2014-11-13):
这个应该叫不认硬盘故障

网友:
进PE去修复一下

网友:
看一下优盘有问题不

网友:
仔细看看你的硬盘分区!

网友:
明白的告诉你 就是分区的问题

网友:
有的老机器是要在本机上做系统的,你是把硬盘在别的机器上GHOST的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