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和惠普笔记本装XP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关于华硕和惠普笔记本装XP系统的问题

网友:
直接贴出来嘛

网友:
替你贴出来算了
关于华硕和惠普笔记本装XP系统的问题
华硕笔记本在安装前进入bios,在Advanced->IDE Configuration->SATA Operation Mode里选择Compatible。不同的型号可能不同。

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用安装版或者ghost版的系统都可以安装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雨林木风和深度的ghost系统用在华硕笔记本上有问题,表现在,镜像的时候没有问题,镜像完重启后就蓝屏,我用不同版本的这两个论坛的系统试过几个型号的华硕笔记本都存在这个现象,而用卓越的PE版或者电脑公司及其修改版就没有问题,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只是我试过确实是这样。

2、惠普笔记本
惠普笔记本相当麻烦!由于HP和微软有协议,从Vista发布以后所有的新机型都预装Vista系统或者无系统,而你要是想自己改装成XP系统,无论你在bios里怎么设置,无论你用哪个论坛的系统,无论你用安装版还是ghost版,一律蓝屏,无法安装!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降低bios版本!

很多新出的HP笔记本在bios里能看到版本是F26,只有降低到F13,才可以安装XP系统,有些人可能根据蓝屏提示用过按F7键跳过电源检测来安装xp,但是安装后有几个缺陷:

1.有两个设备的驱动是黄***色惊叹号,分别是软盘驱动器和ICH8 2843;
2.无线网卡可以装上驱动但搜索不到无线网络;
3.不能正常关机。

当然刷F13的BIOS后也不是十全十美,尽管驱动可以全部顺利装上,也没有F7安装法出现的问题,但是声卡和Modem驱动需要强制安装才可以装上,安装以后,能发声,没有问题,但是插上耳机的话,扬声器和耳机会同时发声,而且,麦克风不能够使用,再有就是,机器的风扇会一直狂转,但是和用F7的方法相比已经不错了!

只要你不在乎风扇的声音,你不用耳机的话!用降低bios版本到F13的方法还是很不错的!

F13和F21的BIOS地址:
F13:ftp://ftp.hp.com/pub/softpaq/sp36501-37000/sp36745.exe
F21:ftp://ftp.hp.com/pub/softpaq/sp37501-38000/sp37915.exe

在经历了无数网友的讨伐之后,HP终于在08年2月18日发布了修改版的声卡驱动,这个驱动我本人测试过,已经可以解决上述的同时发声以及麦克风不能使用的问题了。

驱动地址:
http://www.jszgfood.com/sound.zip

注意,安装声卡驱动的时候还是得强制安装才能够装上。

这样一来,问题就只有风扇狂转的问题了,又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在08年4月27日HP非常低调的发布了一个版本的Bios,F2A,专门针对不能改装XP的问题了!经过本人测试,解决了风扇狂转的问题了!同时,也解决了之前3802,2805和2806这三个型号的机子不用通过刷BIOS来改装XP的问题,至此,除了新出的DV3000系列,其他型号的机器都可以完美改装XP了。

下载地址:ftp://ftp.hp.com/pub/softpaq/sp38501-39000/sp38886.exe

就在昨天,HP又放出了F2B版本的bios了,看了HP终于还是顺应民意了啊!^_^!

下载地址: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001-39500/sp39373.exe

综上所述,如果你现在新买了HP笔记本,而要想装XP系统的话,首先去下载F2B版本的bios,更新完以后,去本本网:www.benber.com下载对应型号的XP下驱动,就可以安装了,ghost和安装版都可以!

PS:上文华硕笔记本和HP笔记本遇到的问题我本人都是亲自遇到并且成功解决的,由于接触的笔记本型号有限,华硕3台,惠普7台,不敢保证所有型号都符合上面所述,其他品牌的笔记本本人只零星接触过三星、IBM、联想、SONY,都还算顺利,没有像华硕和惠普这样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