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源中有一元件。请修友帮助找下资料,并介绍一下作用

楼主(2009-03-17):
上面字为:   cosmo
                  e10

网友:
不错,从照片上看是光电耦合器

网友:
哦。哪它启到什么作用哪。不明白?

网友:
光耦的定义
 耦合器(optical coupler,英文缩写为OC)亦称光电隔离器,简称光耦,是开关电源电路中常用的器件。光耦合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光的发射、光的接收及信号放大。输入的电信号驱动发光二极管(LED),使之发出一定波长的光,被光探测器接收而产生光电流,再经过进一步放大后输出。这就完成了电—光—电的转换,从而起到输入、输出、隔离的作用。由于光耦合器输入输出间互相隔离,电信号传输具有单向性等特点,因而具有良好的电绝缘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
用在电源的反馈控制电路中,隔离作用.

网友:
817,很常见的东西啊。
对这东西偶很熟悉,对电脑就很才了。

网友:
看图应该确定为 光耦了  817

网友:
光耦了  817    应该是看图像

网友:
看图肯定是光耦了!!!!!

网友:
谢谢多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是光耦 控制电路中 起隔离作用

网友:
我是菜鸟,那是光耦啊!

网友:
请问一下 这个光耦是用在主板上还是显示器上  (新手)

网友:
在电源里吧